[技术问答] HC32F460如何生成SPWM?

楼主(2021-07-22):
请问只使用一块HC32F460芯片可以生成SPWM吗?

网友A:
华大代理,可以技术支持QQ:409946461

网友B:
准确的讲,HC32F460的算力至少可以支持两组三相SPWM的生成。@Tars

网友C:
SPWM是啥?正弦的?

网友B:
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实际效果与正弦波等效的PWM。@koala889

网友C: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可以调整脉宽的正弦波型

网友D:
看你算法了,纯计算的还是查表的,查表的话估计PWM全用完都没问题。纯计算的话,三楼说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