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发射功率不够(比如不够0dbm),可以从哪些角度解决?...

楼主(2021-07-22):
CC2540发射功率不够(比如不够0dbm),可以从哪些角度解决?阻抗已经是50欧姆.

楼主:
有没有自带PA放大增益可调的蓝牙芯片

网友A:
另外,可以采用更高增益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可以采用更高增益的天线

比如那种天线?棒状天线放不下,只能板子上放

楼主:
是ANT是50欧姆还是整个的匹配电路都是50欧姆啊?天线的ANT是PCB走线  可以要求板厂做成50欧姆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