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MPLAB X IDE 编译第一个PIC16F877A 的程序 失败。。

楼主(2021-07-22):
各位前辈,本菜鸟刚上手学习PIC单片机,用的是 PIC16F877A,工具是MPLAB X IDE v5.45 配合 xc8-v2.30、和MCC4.1.0。
手头上有个例程,是用MPLAB IDE和PICC写的,我想用X IDE移植,现在编译成功、烧写都成功了,但是无法点亮LED。用例程的hex文件可以点亮LED,但是我移植的就不行。怀疑是晶振设置问题,但是各种配置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各位前辈有什么经验吗?这个第一步我想只要跨过去了,后续应该就好办了。
如能赐教,感激不尽!
代码如下:

#pragma config FOSC = EXTRC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RC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 (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Voltage (Single-Supply)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Enable bit (RB3 is digital I/O, HV on MCLR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EEPRO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Write Enable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all program memory may be written to by EECON contro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Code protection off)

#include <xc.h>

void main(void)
{
   TRISD=0x00;
   PORTD=0x01;

   while(1)//
   {
       PORTD=0x01;
   }
}

楼主:
有大神能指教一下吗?

楼主:
有时候发上来的帖子不能被及时看见,稍微耐心等一等。

网友A:
要小心这个MCC,有论坛提到过,这个工具发展得快,新的内容增加得多,所以漏洞也多。你能否代开示例提供的MCC文件,跟你自己生成的逐行对照一下。

网友A:
1、要小心这个MCC,有论坛提到过,这个工具发展得快,新的内容增加得多,所以漏洞也多。你能否打代开示例提供的MCC文件,跟你自己生成的逐行对照一下。
2、示例提供的hex文件没有问题,说明你的硬件配置没有问题,可能是软件设置的原因。
3、还有,你的示例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小心这个MCC,有论坛提到过,这个工具发展得快,新的内容增加得多,所以漏洞也多。你能否打代开示例提 ...

谢谢,我已经搞明白了。是工程属性设置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没有设置对但是却能编译和下载,我就不知道了。。。

@MianQi :我参考了这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779315/article/details/106180910
你的属性设置具体是怎么设置地,可否说一说。
能否编译和下载跟属性设置没有关系,属性设置影响的是代码的运行。

网友B:
需要怎么设置属性呢

参考这个帖子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779315/article/details/106180910

网友C:
有些东西不注意就是不行啊

很多细节都和MPLAB不同。

网友D:
采用默认的设置可以吗

我这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