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JTAG端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的方法

楼主(2021-07-22):
注意:以下这篇**也是他人摘自它处的片段,我们需要借鉴的是整一个思路。

STM32F10x系列的MCU复位后,PA13/14/15 & PB3/4默认配置为JTAG功能。有时我们为了充分利用MCU I/O口的资源,会把这些端口设置为普通I/O口。具体方法如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完全禁用(JTAG+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DP 禁用 + SW-DP 使能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使用的 GPIO 口

楼主:
然后在GPIO_Configuration()中添加如下代码:

//74HC595端口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TLV5610端口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注意:不要忘记在RCC_Configuration()中开启AFIO时钟,

楼主:
//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网友A: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用这样用的话,心里总是不情愿

网友B:
使用CubeMx配置的话,简单的勾选下,配置代码自动生成,简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