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LM2904运放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7-23):
本人初学的比较器跟运算放大器,不太懂请大佬不要见怪
我用protues做了一个LM2904的仿真电路,如下图,反相端直接接地的,正相端是两个电阻分压1.08v左右,V+<V-这种情况不是应该输出低电平吗,为什么输出端位置还是有1.56v左右的电压,不是应该是0吗,没老师教,知识点也是网上看来的,有问题请指出,谢谢

tyw
你看请楚,是正向端接地.什么眼神,哈哈

网友A:
这个非轨对轨,普通运放TL062是不可能输出 0,找轨对轨运放知识学习一下。

网友B:
非轨对轨运放,单电源情况下,不可能输出0v。同理即使在双电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输出Vcc和Vdd电压,如果单电源要求输出0v,应采用能输出负轨功能的运放,否则只能使用双电源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轨对轨运放,单电源情况下,不可能输出0v。同理即使在双电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输出Vcc和Vdd电压,如果单电 ...

那这个输出的1.58v可以认为是低电平吗,还是说不能按v+<v-输出低电平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输出的1.58v可以认为是低电平吗,还是说不能按v+

单电源供电,输出低于1/2电源电压就认为输出为负,vin->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供电,输出低于1/2电源电压就认为输出为负,vin->vin+.

懂了,谢谢各位

网友C:
运放是哪家的就去哪家的网站去找参考设计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

网友D:
反馈回路在哪?

网友E:
你的元件模型用错了,真正的LM2904在供电电源5V、负载1~3mA的时候,低电平可以输出到0.3V以下,高电平输出能力比较捉鷄,只有3.5V。

而你用的是TL062,输出距离正电源轨和负电源轨都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