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 端口设置为开漏并上拉电阻到5V,可以在输出时读取IO脚数据吗?

楼主(2021-07-23):
HC32L130 端口设置为开漏并上拉电阻到5V,可以在输出时读取IO脚电平数据吗?  用于模拟IIC通讯时,SDA引脚。

网友A:
发数据,是输出
收数据,要改成输入

网友B: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只是需要读数据的时候,需要先输出高。

网友C:
STM32设置为开漏输出 就可以读引脚电平

网友D:
模拟IIC读取SDA数据要配置成输入,这不是8051,32位机出来这么多年还没养成习惯?@ZYQFBW

网友E(点评):
ARM端口读状态,跟输出模式无关,就是读端口的数字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模拟IIC读取SDA数据要配置成输入,这不是8051,32位机出来这么多年还没养成习惯?@ZYQFBW ...

STM32F10X的试过,不用配置为输入,就可用于IO模拟I2C. 发送与接收不用切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