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151定时器2始终触发不了AD采样,怎么也进不了DMA...

楼主(2021-07-23):
void Timer2_Config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ENABLE);  //时钟配置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TIM2_CounterMode_Up,16*624); //1分频,向上计数,每625us定时中断一次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    TIM2_SelectOutputTrigger(TIM2_TRGOSource_Update);
//    TIM2_SelectOutputTrigger(TIM2_TRGOSource_Enable);
//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 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 DISABLE);
}

void Ad_Config_Init(void)
{
    ADC_DeInit(ADC1);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打开ADC1外设的时钟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No_IT);//电源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FL_No_IT);//电流采样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FL_No_IT);//参考电压采样
    delay_us(20);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1);//初始化ADC1,模式,12位分辨率,ADC时钟1分频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low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配置ADC采样时间,384个时钟周期
    ADC_VrefintCmd(DISABLE); //禁止内部电压基准源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DIS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使能ADC1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0, ENABLE);//打开ADC1的0通道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17, ENABLE);//打开ADC1的17通道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18, ENABLE);//打开ADC1的18通道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16_t)0x5344)
#define BUFFER_SIZE            ((uint8_t) 0x03)
#define BUFFER_ADDRESS         ( (uint32_t)(&Buffer))
uint16_t Buffer[3];

void DMA1_Config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0);
    DMA_GlobalDeInit();
    SYSCFG_REMAPDMAChannelConfig(REMAP_DMA1Channel_ADC1ToChannel0);
    DMA_Init(DMA1_Channel0,
             BUFFER_ADDRESS,//缓冲区地址
             ADC1_DR_ADDRESS,//ADC数据寄存器地址
             BUFFER_SIZE,//缓冲区大小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外设到内存
             DMA_Mode_Circular,//循环转换
             DMA_MemoryIncMode_Inc,//内存地址自增
             DMA_Priority_High,//优先级为高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是半字位宽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0,BUFFER_SIZE);//设置转速的数据个数
    DMA_Cmd(DMA1_Channel0, ENABLE);                                   //DMA Channel0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0, DMA_ITx_TC,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0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DMA_GlobalCmd(ENABLE);                                            //DMA enable
}

INTERRUPT_HANDLER(DMA1_CHANNEL0_1_IRQHandler,2)
{
    unsigned char i=0;
//    ADC_Cmd(ADC1,DISABLE);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0)!= RESET)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0);
}

INTERRUPT_HANDLER(TIM2_UPD_OVF_TRG_BRK_USART2_TX_IRQHandler,19)
{
    if(**==0)
    {
        Vcc_Swich_On;
        **=1;
    }
    else
    {
        Vcc_Swich_Off;
        **=0;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

void Time_Adc_Dma_Init(void)
{
    Timer2_Config_Init();
    Ad_Config_Init();
    DMA1_Config_Init();

    ADC_ExternalTrigConfig(ADC1,ADC_ExtEventSelection_Trigger2,ADC_ExtTRGSensitivity_Falling);
    TIM2_SelectOutputTrigger(TIM2_TRGOSource_Update);
    TIM2_Cmd(ENABLE);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网友A:
如果你通过软件启动ADC,不用其它的TIMER/DMA这些,ADC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解决了,重点在这句ADC_ExternalTrigConfig(ADC1,ADC_ExtEventSelection_Trigger2,ADC_ExtTRGSensitivity_Falling);
用time2,ADC_ExtEventSelection_Trigger3,上升沿触发AD

很好。 类似问题一块块地检查确认,配置的地方往往需要看看手册。 比方你说的trigger到底是对应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