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Mount River仿真问题

楼主(2021-07-23):
在调试ch573的蓝牙功能的时候,修改代码编译固件并下载到设备上
然后每次点击debug按钮,Mount River都会重新固件到设备
由于代码使用ch573的蓝牙协议栈,所以每次下载都很耗费时间
所以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修改Mount River的配置参数,
点击debug按钮后,不需要每次都下载同样的固件,只需reset设备后attach即可

网友A:
debug默认都会重新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默认都会重新烧写

我用VSCode调试仿真的时候,可以配置不烧录
Mount River这个IDE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