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一个460 timera pwm调整的例程

楼主(2021-07-23):
官方给的基于按键触发,没修改明白怎么连续输出

网友A:
华大代理,可以技术支持qq:409946461

网友B:
把例程的硬件触发启动改成软件启动就好了,给你整了个100K的连续输出的例子。@kaizxm

网友B:
PE09  PE13输出。

网友B:
here

nice

楼主:
TIMERA_SetCompareValue 设置值为0不能完全关闭pwm 你是这样的嘛

网友C:
把例程改成软件触发启动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TIMERA_SetCompareValue 设置值为0不能完全关闭pwm 你是这样的嘛

PCONR寄存器有另外的bit用来输出常100%或0%高电平的

有例子嘛

网友E(2022-03-09):
void timera2_pwm2_cfg(void)
{
        M4_MSTP->FCG2_f.TIMERA_2 = 0;    //时钟使能TIMERA_2功能

        ENABLE_GPIO_REG_WRITE();
        M4_PORT->PCRA1_f.DDIS = 0;   //配置成为数字口
        M4_PORT->PFSRA1_f.FSEL = 4 ;  //配置成TIMA_2_PWM2输出
        DISABLE_GPIO_REG_WRITE();

        M4_PORT->POERA_f.POUTE01 = 1;  //输出

        M4_TMRA2->BCSTR_f.CKDIV = 1;  //PCLK1/2(20M)
        M4_TMRA2->BCSTR_f.SYNST = 0;  //禁止与1单元同步
        M4_TMRA2->BCSTR_f.MODE = 0;   //锯齿波计数方式
        M4_TMRA2->BCSTR_f.DIR = 1;    //向上计数方式

//        M4_TMRA2->ECONR_f.ETEN2 = 1;   //2单元2通道使能匹配事件输出
        M4_TMRA2->ICONR_f.ITEN2 = 1;  //2单元2通道使能匹配中断
        M4_INTC->SEL2_f.INTSEL = INT_TMRA2_CMP; //中断2选择定时器a2通道2匹配中断

        NVIC_ClearPendingIRQ(Int002_IRQn);
        NVIC_SetPriority(Int002_IRQn , 12);    //设置优先级
        NVIC_EnableIRQ(Int002_IRQn);       //使能中断1

        M4_TMRA2->PERAR_f.PER = 25;   //1.25us周期
        M4_TMRA2->CMPAR2_f.CMP = 12;   //0.6us

//        M4_TMRA2->CMPAR2_f.CMP = rgb[0];

        M4_TMRA2->PCONR2_f.CMPC = 0;  //匹配输出0
        M4_TMRA2->PCONR2_f.PERC = 1;  //溢出输出1
        M4_TMRA2->PCONR2_f.STAC = 1;  //溢出输出1
        M4_TMRA2->PCONR2_f.STPC = 0;  //溢出输出0
        M4_TMRA2->PCONR2_f.OUTEN = 1;   //端口输出使能

        M4_TMRA2->BCSTR_f.START = 1;    //定时器开启
}

void IRQ002_Handler(void)
{
        if(M4_TMRA2->STFLR_f.CMPF2)
        {
                M4_TMRA2->STFLR_f.CMPF2 = 0;  //清楚中断标志位

        }
}
修改频率就修改M4_TMRA2->PERAR_f.PER,修改占空比就修改M4_TMRA2->CMPAR2_f.CMP,
配置和中断都给你写好了

网友E:
谁有DMA控制PWM波输出数量一定不同占空比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