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ython进行信号分析(四) - 希尔伯特变换与希尔伯特-黄...

楼主(2021-07-23):
最后两篇**写希尔伯特变换与小波变换,这两个常见的变换用的也很普遍,他们处理的信号与fft不同,fft的频谱图只是展现时域信号中具有的频率成分,但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间点出现了一些什么频率时,fft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了。而希尔伯特变换与小波变换就是为此而生,他不仅仅知道时域信号的频谱,还是知道什么时间点出现了哪一个频率。坦白说,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希尔伯特变换与小波变换,只知道他们的基本原理。但好在因为有python,有高人已经写好了现成的代码,可以让我们用来仿真分析,从而能对这些变换有一定的认识,等到需要时,知道有些工具可以拿来用,如果真的有用,到时候再去学习它也不迟。本篇**先介绍一下用python做希尔伯特变换以及希尔伯特黄变换。如果你对这两个变换还没有认识的话,建议你先看看[1][2]。

由于希尔伯特-黄变换是建立在希尔伯特变换之上,所以,我们先说希尔伯特变换。希尔伯特变换实际上就是一个滤波器,他的作用是把输入信号的相位推迟π/2,要注意,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的频率依然是一样的。这有什么用呢?假设x(t)是输入信号,y(t)是x(t)的希尔伯特变换,构造一个信号z(t) = x(t) + i*y(t),显然,z(t)与x(t)、y(t)的频率是一样的(假设x(t)、y(t)的周期为T,那么z(t+T)=z(t))。通过z(t),我们可以知道该信号的瞬时相位为ψ(t)= arctan(y(t)/x(t))。又根据频率定义,我们知道相位对时间的变化率就是频率,即 f = (1/2π)*dψ(t)/dt。由此,我们便知道了这个连续信号的瞬时频率。我们又知道,从连续域的信号转换为离散域信号,其离散信号频域会扩展T倍(T=1/fs,fs为采样率)。由此,对于离散信号而言,其瞬时频率f = T *(1/2π)*(dψ(t)/dt) = (1/(2π*fs))*(dψ(t)/dt)。有了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看下面的python代码了。
# -*- coding: utf-8 -*-

from scipy import signal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duration = 1.0  #持续时间,这个是1s的意思
fs = 400.0
samples = int(fs*duration)
t = np.arange(samples) / fs

#产生一个啁啾信号(单频且频率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t为时间,20为起始频率,后面两个参数t[-1]、100表示信号信号最后点对应的频率是100
x = signal.chirp(t, 20.0, t[-1], 100.0)

#signal.hilbert()对信号x做希尔伯特变换变换,函数原型见[3]
ht_s = signal.hilbert(x)

#np.angle()求瞬时相位
#np.unwrap()函数是为了防止相位卷绕[4],如果不理解也没关系,加上他是为了防止
#相位计算错误
instantaneous_phase = np.unwrap(np.angle(ht_s))
#np.diff()求解相位的导数
instantaneous_frequency = (np.diff(instantaneous_phase) /
                           (2.0*np.pi) * fs)

plt.subplot(2,1,1)
plt.ylabel('chirp signal')
plt.plot(t,x)

plt.subplot(2,1,2)
plt.ylabel('instantaneous frequency')
plt.plot(t[0:-1],instantaneous_frequency)

plt.show()
运行代码,有如下频谱图。

可以看到上述频谱图中,随着时间增加,频率也在增加,这是符合实际信号特征的。要注意的是,在时间的两端(0s、1s)附近,得到的频谱是不稳定的,而在0~1s之间的频率则是准确且稳定的。因此,通过希尔伯特变换,我们是可以找出时域信号中的频率与时间关系的。

上述我们做希尔伯特变换的信号是啁啾信号,如果我把信号换成由两个频率合成的信号,如x = np.sin(2*np.pi*50*t) +  np.sin(2*np.pi*100*t),他的希尔伯特变换后的频谱图又是怎么样的呢?由于代码与上面所述代码雷同,这里不再重复,直接给出他的频谱图如下。

可以看到,对于合成信号,希尔伯特变换构成的新信号的频谱并不能反应真实的信号频谱。如上图所示,频率已经完全变化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企图直接用希尔伯特变换找出复合信号的频谱图是不可行的。那怎么办呢?希尔伯特变-黄变换就呼之欲出了。他可以把合成信号分解成若干个单独的能做希尔伯特变换的信号(学名叫做经验模态分解,简称EMD,每个被分解的信号简称imf),从而就知道了任何时刻信号中有哪些频率,见下面代码:
# -*- coding: utf-8 -*-

from scipy import signal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yhht as hht

duration = 1.0
fs = 1000
samples = int(fs*duration)
t = np.arange(samples) / fs

x = np.sin(2*np.pi*100*t) + np.sin(2*np.pi*50*t)

#这里用到了一个新模块pyhht,该模块专门用于做希尔伯特-黄变换,详见[5]
#hht.EMD()实例化一个对象
decomposer = hht.EMD(x)
#分解这个信号,得到若干组能做希尔伯特变换的信号
imfs = decomposer.decompose();
#绘制各组分解信号
hht.plot_imfs(x,imfs)

上图中,signal是原始信号,imf1是被分解的一组信号,res表示残差,也就是原始信号中剥离imf1后的剩余信号,在这里,singla = imf1 + res。

然后,我们对decomposer.decomposer()返回的两组信号做希尔伯特变换,完整代码如下:

# -*- coding: utf-8 -*-

from scipy import signal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yhht as hht

duration = 1.0
fs = 1000
samples = int(fs*duration)
t = np.arange(samples) / fs

x = np.sin(2*np.pi*100*t) + np.sin(2*np.pi*50*t)

decomposer = hht.EMD(x)
imfs = decomposer.decompose();
#hht.plot_imfs(x,imfs)

analytic_signal = signal.hilbert(imfs)
instantaneous_phase = np.unwrap(np.angle(analytic_signal))
freq = (np.diff(instantaneous_phase) / (2.0*np.pi) * fs)

plt.ylim(0,500)
plt.plot(t[0:-1], freq[0])
plt.plot(t[0:-1], freq[1])
plt.show()

得到的频谱图如下:

可以看出,希尔伯特-黄变换通过分解信号,然后对每个信号做希尔伯特变换,得到了合成信号的频谱,这样就解决了希尔伯特变换无法得到合成信号的频谱问题。

针对有些时域信号,使用的上述的EMD算法可能无法很好的分解信号[7],但有改进型的EMD算法可供使用,比如EEMD、CEEMDAN[6],你可以根据情况使用或者测试不同的算法。

[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372795
[2]https://blog.csdn.net/qq_42688495/article/details/106961315
[3]https://docs.scipy.org/doc/scipy/reference/reference/generated/scipy.signal.hilbert.html#scipy.signal.hilbert
[4]https://blog.csdn.net/lishuhuakai/article/details/78812540
[5]https://pyhht.readthedocs.io/en/latest/apiref/pyhht.html
[6]https://pyemd.readthedocs.io/en/latest/eemd.html
[7]https://blog.csdn.net/liu_xiao_cheng/article/details/83897034

网友A:
终于知道了传说中的希尔伯特黄变换到底是什么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