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启动文件疑问

楼主(2021-07-23):
使用送雅特力AT32F413RB这款单片机,选择启动文件时发现了有好几款中容量的,startup_at32f413kx_md,startup_at32f413kx_md,startup_at32f413rx_md,startup_at32f413tx_md想了解些该如何选择。

楼主:
工程中使用uart5发送数据,单片机直接跑飞了。

网友A:
你好,如下图  BSP里是有注解的,你的情况应该选择startup_at32f413rx_md.s

网友:
根据你具体使用的芯片型号选择对应的就是

网友B:
你用的是RB型号,启动文件对应选择startup_at32f413tx_md这个启动文件就是了,代码里面也有注释的。

网友C:
这个和芯片容量对应上就可以,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芯片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设置正确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E:
对应Rx那个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