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官方例程I2C程序两种DMA方法没有字节地址

楼主(2021-07-23):
官方例程中的I2C程序,MM32F013x_Lib_Samples_V1.03\MM32F013x_Samples\LibSamples\I2C\I2C_EEPROM_DMA_Master_Interrupt

MM32F013x_Lib_Samples_V1.03\MM32F013x_Samples\LibSamples\I2C\I2C_EEPROM_DMA_polling ,试了一下,的确可以连续读写16个字节以下的数据,但是,要想指定某一个字节地址读写,就不行了,请问,如何来修改呢?

网友A:
我居然看不懂i2c的问题

网友B:
在IIC通信中一共有以下几个参数,
主机地址:一般在初始化时默认,不做修改讨论。
从机地址:这个根据你的外设来定。
EEPROM地址:这个是你要操作IIC从设备的eeprom地址,就是你说的要指定的某一个字节地址,MM32函数中有这个函数的,因为我用的是MM32F103,这里给你个参考。
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发送的数据:
发送的数据长度:这两个不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