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是不是稳压值越高,稳压管所需的工作电流就越小?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7-23):
例如3V的稳压管,  给它  1mA    就可以稳定在3V。
      15V的稳压管, 给它  0.1mA 就可以稳定在15V。

网友A:
电流由稳压管的功率与电压决定,不存在最小工作电流的概念

楼主(点评):
这个不是稳压管的Imax 吗?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未必,跟稳压管的功率和制造工艺有关。

网友D:

额定功率下,可不就是,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E:
额定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根据P=U*I的公式,稳压值越高的稳压管,额定的工作电流越低。但是是否稳压值越高的稳压管,需要的最小工作电流就越小,就不一定了。

稳压值越低的稳压管,其反向的击穿曲线是否就越陡的问题,或者是曲线变陡部分的曲线圆弧半径会更大,没见过有资料反应这两个数据。见如下的图示,没见过有资料介绍它。

网友F:

6V以下,需要较大的电流才能得到标准稳压值,6V以上,只要数十uA,基本就可达到稳压值,主要是二种不同的击穿方式造成的,即齐纳和雪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