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脉冲的形式给电池充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楼主(2021-07-23):
用脉冲的形式给电池充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网友A:
预充段使用脉冲充电,对电池有一点好处。
   接近饱和时 使用 一楼脉冲曲线,只能多充一点点电,却会大幅减少电池的 循环寿命,特别是一楼这种4.2V的三元电池,严重的导致起火,根本就不是好事情。

楼主 去学一点锂电池的电化学知识吧。

网友B:
只听说铅酸电池用脉冲充电有好处

tyw
是的,可以20~30C脉冲充电,然后脉冲放电,赶气泡,保持低内阻,大电流,10分钟可充至70%,微温.哈哈

网友C:
只听说铅酸电池用脉冲充电的话效果比较好,难道锂电池也可以用脉冲的形式充电?

网友D:
铅酸电池、镍铬电池、镍氢电池用脉冲充电,锂电池用连续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