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电阻老是烧毁怎么办

楼主(2021-07-23):
如图所示的485电路,按照网上看到的电路,加了2个10ohm的串联电阻;但是发现,这两个0805封装的10ohm串联电阻老是烧毁;
请教其他人,其他人告诉我,计算一下电阻的功率:
计算方法,后面的TVS是5V的,所以这个地方按照5V来算,考虑485芯片输出0V的情况,此时电阻的功率需要:
P=u^2/R=25/10=2.5W;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算的话,我需要放一个2.5W的电阻,这个太恐怖了;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
1、如果改成20ohm的电阻,需要1.25W;需要一个巨大的电阻;
2、或者说,485最大能串联多大的电阻?
3、485通信,一定要串联电阻吗?

当发送状态时,其他节点都是高阻状态,当接收时,本身是高阻状态,理论上不会消耗很多功率的。除非接终端电阻。

网友A:
查一下两个485通信设备地电位是否漏电,造成共模电压太高。

网友B:
还是做隔离吧

网友C:
TVS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C:
前面那个TVS管很重要,用安森美的SM05T1G,封装:SOT-23

网友C:
那个10欧电阻用0805封装足够了,不能直接按5*5/10=2.5算这个电阻的功率,这是过信号的电阻,信号什么概念知道吧?不是供电。这个电路用不好,十有**是TVS管质量不行,TVS一旦出问题,后面IC很容易挂,以前吃过亏。

回复的没问题

网友D:
TVS没坏说明没干扰,那么就是短路,比如外面是5V,你这边偏要输出0V,那么5*5/10的计算就没问题了。

软件问题。

精辟

网友E:
换个自恢复保险 100mA规格的,刚好常态电阻是几欧

网友F:
2. 能串多大的电阻要看总线上的节点数量、每个节点的负载大小、总线长度、线缆种类,夸张的说就算串了10k的电阻,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挂上10个节点正常工作的。
3. 不一定要串电阻的。

485的总线连接,建议采用双绞屏蔽线,地线最好接上,很多系统总是死在这里。
如果要走在户外,你这样的防护还是不够的。

网友G:
先找原因吧,  电阻损坏的主要原因, 可能的共模电压

网友H(2022-09-16):
请问 假如需要加120r终端电阻 那 和 串联电阻位置有讲究吗?

当然是加在左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