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5:ADCC

楼主(2021-08-19):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Computation (ADCC) - 带计算功能的模数转换
参考示例在这里:《TB3263 - Getting STarted with ADCC for PIC18

这次测试的板子是:PIC18F16Q41 Curiosity Nano。从第一印象来看,这块板子跟之前用过的PIC18F57Q40和PIC18F16Q40的区别在于其管脚的分布之整齐,直观地说,就是看上去比较轻松,不会眼花缭乱:

楼主:
先看一下实验装置:

演示效果:

(RC1接板上自带的LED,负逻辑。在面包板上并联了一个LED,正逻辑。)

楼主:
这是“main.c”: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uint16_t volatile errVal;

void ThresholdISR(void);

/*
                         Main application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ADCC_SetADTIInterruptHandler(ThresholdISR);
    ADCC_DischargeSampleCapacitor();
    ADCC_StartConversion(channel_ANC0);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void ThresholdISR(void)
{
    errVal = ADCC_GetErrorCalculation();
    PIR1bits.ADIF = 0;
    LATCbits.LATC1 = !LATCbits.LATC1;
}

楼主:
以下是一些设置页面:

楼主:
前边提到的例程是不能直接用地,要结合datasheet“PIC18F0616Q41-1420-Pin-Low-Power-High-Performance-Microcontroller-with-XLP-Technology-Data-Sheet-40002214D.pdf”和MCC生成的文件一起看。

比如,这里的寄存器位名:

这里的函数:

以及例程本身第15页的“Arc Right Shift”,结合MCC页面才知道应该是“Acc Right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