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3fdla只能下载一次,后再也连不上了

楼主:
KEIL5.25,用J-LINK调试程序,空芯片时,电流是5mA,第一次按调试时能进入调试,但无法到main的第一句。
后面,电流变成了11mA,再下载或擦除变成了NO CORTEX-M SW DEVICE. 到flash设置,与原来没有啥区别。
下面是信息,这不知是啥问题??
JLink info:
------------
DLL: V6.30h, compiled Mar 16 2018 18:02:51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Dec 13 2019 11:14:50
Hardware: V9.70
S/N : 59768883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04770031)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Skipped. Could not read AHB ROM register
***JLink Error: DAP error while reading DP-Ctrl-Stat register.
Error: Flash Erase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Erase finished 20:59:29
Load "D:\\data\\program\\keil\\autochip\\ewaveproduce\\Objects\\ewaveproduce.axf"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data\program\keil\autochip\ewaveproduce\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JLink info:
------------
DLL: V6.30h, compiled Mar 16 2018 18:02:51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Dec 13 2019 11:14:50
Hardware: V9.70
S/N : 59768883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04770031)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Skipped. Could not read AHB ROM register
***JLink Error: DAP error while reading DP-Ctrl-Stat register.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21:05:24

楼主(2021-07-23):
比较晕倒,一直调试不成。这是debug里的设置

网友A(点评):
可以把工程发出来验证一下。V6.30的J-Link软件还不支持7801呢,是选择M0+的器件进行仿真吗

网友B:
jlink的驱动不对,需要6.90及以上版本

网友C:
猜测应该是下载进去的程序使用的时钟配置有问题,导致实际系统时钟超过最大时钟被锁了,可以找原厂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的驱动不对,需要6.90及以上版本

换了JLINK的版本,刚装时好的。后来装了其它的驱动和软件,现在能连和下载,但是调试无法停止。晕倒。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 JLink Info: Device "CORTEX-M0+" selected.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D:\data\program\keil\autochip\ewaveproduce\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Device "AC78013FDLA" selected.

JLink info:
------------
DLL: V7.22a, compiled Jun  9 2021 16:33:57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May  7 2021 16:26:12
Hardware: V9.70
S/N : 59768883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 JLink Info: InitTarget() start
* JLink Info: InitTarget() end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 JLink Info: DPIDR: 0x0BC11477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04770031)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Core found
* JLink Info: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 JLink Info: CPUID register: 0x410CC60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0]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8 SCS
* JLink Info: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A DWT
* JLink Info: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B FPB
ROMTableAddr = 0xE00FF000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Target info:
------------
Device: AC78013FDLA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0, TMS: 1, TRES: 1, TRST: 0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1000 kHz

Load "D:\\data\\program\\keil\\autochip\\ewaveproduce\\Objects\\ewaveproduce.axf"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BS \\ewaveproduce\main.c\28, 1
* JLink Info: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0 (R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 (R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 (R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3 (R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4 (R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5 (R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6 (R6)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7 (R7)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8 (R8)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9 (R9)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0 (R1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1 (R1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2 (R1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3 (R1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4 (R1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7 (MS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8 (PS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JLINK的版本,刚装时好的。后来装了其它的驱动和软件,现在能连和下载,但是调试无法停止。晕倒。
*  ...

6.90及以上版本,你这直接拉到最新了,可能是最新的不太稳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JLINK的版本,刚装时好的。后来装了其它的驱动和软件,现在能连和下载,但是调试无法停止。晕倒。
*  ...

我用的是6.90a,建议可以试试,目前没有遇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