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分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7-24):
自己顶一下,第一个u=r3/r4/(r2+r4)*ui.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这用虚短虚断,不用算就能一下看出来,左边 -R3/R2,右边 -R5/R1,都是反相放大而已。

楼主:
前面画错了。

网友A:
如果这样连接右图,一眼可看出x点电压VX和输出Vo有个反相放大关系。
所以只有一个独立的电压节点,即x点,对该点用节点法也很简单的。

楼主:
我再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个Vx有点难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