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接入检测电路

楼主(2021-07-24):
蓄电池保护板要单独加一个对外部接入充电器做检测,然后控制输出,有没推荐的检测电路

网友A:
充电器输出电压一般都比电池电压高,用比较器?

网友B:
我这是3.7V锂电池充电检测常用的电路,3.7V锂电池升压稳压到5V,然后USB充电插入后POWER_IN低电平,不插USB高电平,很简单啊

@henangongda123 :1B 2E 3C
@lqwuliang :封装没错
这个8050是不是放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