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产生振荡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7-24):
采用芯片AD9255做125M的模数转换,采集出来的波形振荡(噪声)很大,直接在AD芯片入口短路后采集仍有较大的振荡(噪声),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以下是采样和波形图及在时域展开后的波形图,输入信号为50Hz的正弦波。

网友A:
电源不干净可能性大
看看高频的量是多大的频率

网友B:
布线,电源,都有可能。高精度的ADC对布线和电源都是要求很高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是AD芯片的VCM输出电容没有配置足够的电容。下面是125M时采集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是AD芯片的VCM输出电容没有配置足够的电容。下面是125M时采集的效果。 ...

那就长经验了,胜读十年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是AD芯片的VCM输出电容没有配置足够的电容。下面是125M时采集的效果。 ...

传导的公共阻抗不够低,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