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读到负压的问题。

楼主(2021-07-24):
我用STM32F0的ADC读电压,当读到是负压的时候会烧ADC吗?

1.我的ADC口已经串了10K的电阻。负压出现最大会有-1.5V 这个负电压会烧ADC 吗?
2.当是负电压时,ADC值会是0吗?还是别的值?

谢谢!!

网友A:
串联10K,肯定不会烧。
正常情况,负压输入,有电流限制,ADC值应该是0。

网友B:
你在ADC的输入脚并联一个二极管进行钳位就可以了。

网友C:
反正我没烧过,单片机用的STM32F030F4P6,运放串100欧电阻接的ADC口,-3V也没烧过,负电压读到的都是0

网友D:
如果全是负电压,直接反向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有正有负,统一抬高就行了

网友E(2023-03-06):
如果是即有正电压又有负电压的话,用加法器把电压抬上来,是最常用的方法,只有负电压的话反向器就行了

网友F(2023-07-19):
串联10K,肯定不会烧。

网友G:
正常情况,负压输入,有电流限制,ADC值应该是0。

网友H:
如果全是负电压,直接反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有正有负,统一抬高就行了

网友J:
把电压整体太高就行了

网友E(2023-10-25):
在ADC的输入脚并联一个二极管进行钳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