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池更换方案,请大家评审!

楼主:
有个电子的小车,原配 3.7V 3500mAH 的锂电池,并且有自动充电功能,电不够了能自己到充电座上充电。现在要换成 12V 的铅酸电池。因为没法彻底分析小车的原电路,所以希望改装方案尽量不要动原来的电路。
改装方案请看下图:

当小车自动靠到充电座上时,实际充的是 12V,但 5V 充电口也会收到假的充电电压。
注意两个二极管。应该随便什么型号都行吧?因为反向电压很低。
请问这个方案行吗?
谢谢!

网友A(点评):
换电池后,5V充电口已经没用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但小车需要用这个来判断是否走到充电位置了。

网友B(2021-07-25):
5V充电口就是实际充电电压和输入接口吧?那你改装后应该是要用个5V升压到12V的升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充电口就是实际充电电压和输入接口吧?那你改装后应该是要用个5V升压到12V的升压器吧。 ...

改装后,5V 充电口就不是真的充电用,只是用来告诉小车“已经开始充电”。
因此,不但不需要 5V 升到12V,还要用二极管防止 5V 窜到 3.7V 那。
真正的充电是从 12V 充电口进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小车 如此智能化 ,,,  自己走到 充电口 才 5V 电压 !?

这功能很普通了,扫地机器人都能。

网友D:
搞得那么麻烦,一个双向升降压,一切都平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得那么麻烦,一个双向升降压,一切都平静了

双向后降压?没听说过。
就算有,原来给 3.7V 充电的电压 5V,升压到 14V 给 12V 充电,电流也太小了,没法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向后降压?没听说过。
就算有,原来给 3.7V 充电的电压 5V,升压到 14V 给 12V 充电,电流也太小了,没 ...

谁告诉你不能充的,5V/12V如果输入限制3A基本能做到800mA充电,这种电路如果不要求支持充电时候工作,还能做到输入5~12V输入充电,超过则相对麻烦些。

网友E:
改动量太大,成本上不合算,且铅酸电池的容量重量比远低于锂电池,不如选合适的锂电池直接替换。

网友F:
开历史倒车,人家好好的锂电池,容易大,很轻。非要换成铅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