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

楼主:
单片机最小系统一般有晶振电路、电源电路、复位电路以及调试电路组成

楼主(2021-07-24):
1.电源电路
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供电电路
可以使用普通的USB接口电路,5V电源输出

楼主:
这里使用两种不同的电容。
输入滤波电容的作用:
输入电压,当接入电源,其幅值是从零起始的,波动非常大,加入足够容量的电容进行滤波后,因电容的充放电效应,该脉动直流变成纹波不大的直流电,这是输入滤波的作用。

楼主:
输出滤波电容的作用:
稳压电路的工作过程需要从输出采样,然后根据其反馈值调节输出以达稳压的目的。如果此时没有输出滤波电容,只要因负载变化带来的电压波动频率恰好与稳压电路的调节速率差不多就会产生振荡效应,导致输出失控,所以稳压输出也必须加滤波电容,而且增加滤波电容也可以进一步增加稳压输出的稳定性。

楼主:
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的作用:
至于与大容量电解电容并联的小电容,其作用在于旁路频率较高的波动电压,因为铝电解电容的制造工艺导致其具有较大的ESL(等效电感),无法滤除高频成份,故需加个小电容。

楼主:
2.晶振电路
晶振电路用来给芯片提供时钟信号,原理图如下: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

画板时晶振尽量离芯片近一点
晶振底部尽量不要穿过其他支路,防止信号串扰
不同型号的晶振可能需要不同的电路设计,根据自己使用的晶振型号设计,例如使用村田的CSTCE系列晶振,可以设计成如下电路:

楼主:
晶振的选择要根据数据手册来选,本芯片4-16M可选

楼主:
3.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如下:

楼主:
stm32有三种复位方式:电源复位、系统复位和后备域复位

电源复位时,当NRST引脚被拉低,产生外部复位,并产生复位脉冲,从而使系统复位。

楼主:
4.去耦电容
主要用来滤除杂波,保持引脚电压的稳定。这些电容也尽量离芯片相关引脚近一点。分布在芯片四周即可。

楼主:
5.调试下载电路
BOOT选择

楼主:
调试电路(SW接线方式)
PA13对应SWD,PA14对应SWC

楼主:
对应仿真器连接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