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该如何检测

楼主(2021-07-24):
本人在维修过程中,因面对的变频器较多,所以有个问题向广大坛友请教。凡是对变频器有所接触的坛友都知道,变频器IGBT/IPM功率模块的前级驱动电路均会使用到光电耦合器,那么这些光电耦合器该如何进行检测------衡量其性能优劣如电压、电流这类参数该如何测量获取?在此先谢过各位坛友了。

楼主:
@tyw 老T叔不知你有没有检测经验,还望分享一些,在此谢过了!

tyw
@王栋春 :淘宝上几元一只.
@tyw :今年不行呀,变频器上面的A316光耦都快50元一个啦!
tyw
替换法最简便,光耦不是很贵,花工夫检测不值.

网友A:
检测光耦,我一般只检测电流传输和速度,工作电压由厂家保证。
电流传输检测简单,电流表即可。
检测速度,就是用一个方波信号驱动,双综示波器看其输入输出时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光耦,我一般只检测电流传输和速度,工作电压由厂家保证。
电流传输检测简单,电流表即可。
检测速度, ...

能分享一个基础检测电路吗?

网友B:
光耦主要是长时间运行后,其光衰会慢慢加大,正常情况下比如前级只需3mA就能驱动后级输出,并获得最大传输速率。经过一段时间后,前级驱动电流可能就要增大到5mA才能获得同样的传输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主要是长时间运行后,其光衰会慢慢加大,正常情况下比如前级只需3mA就能驱动后级输出,并获得最大传输 ...

请问坛友根据你所说的原理,是否可以搞个相对简易但可靠的检测电路,还望赐教!

网友C:
做个治具,上面有检测电路,放上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治具,上面有检测电路,放上去测试

有具体的线路资料吗?还望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坛友根据你所说的原理,是否可以搞个相对简易但可靠的检测电路,还望赐教! ...

万用表测前级电流与理论计算电流值比较,后级用示波器看输出信号幅度和边沿变化。光耦技术手册上应该有个光衰曲线图,你看看。

网友D:
维修时应该都是以光耦烧毁为主,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前级电流与理论计算电流值比较,后级用示波器看输出信号幅度和边沿变化。光耦技术手册上应该有个 ...

那么如何给光耦加电和具体测量方法,还望坛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时应该都是以光耦烧毁为主,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光耦老化比光耦损坏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网友E:
使用函数发生器驱动一下看看那。这个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函数发生器驱动一下看看那。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仪器贵不贵?

网友F:
需要拆下来测试,用电池驱动,万用表测输出导通程度即可。精确测试的话,用外置稳压电源驱动,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拆下来测试,用电池驱动,万用表测输出导通程度即可。精确测试的话,用外置稳压电源驱动,测电流。 ...

好的,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G:
光耦那么多参数,你到底想测什么?

网友H:
驱动隔离

容性的  ti的驱动芯片
磁性的 变压器隔离

光  光纤  光耦

这个东西药想测好,评估品质,得问生产厂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仪器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隔离

容性的  ti的驱动芯片

的确如此,感觉非常难搞。

楼主:
现在变频器上的光耦可不单单是开关功能,还有其它非常多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变频器上的光耦可不单单是开关功能,还有其它非常多的功能。

发个型号或者照片看看呢。

网友I:
我是这样测试的,自己做了个测试架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4414&highlight=%E5%85%89%E8%80%A6%E6%A3%80%E6%B ...

谢谢坛友,但是本人要面对的光耦是PC929、A316等带有功放和检测功能的光耦。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但是本人要面对的光耦是PC929、A316等带有功放和检测功能的光耦。 ...

整个电路,输入方波控制LED通断,检测输出端是否输出方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整个电路,输入方波控制LED通断,检测输出端是否输出方波即可

需要双踪示波器呀,还有其它测试方法吗?

如果不想用示波器,用个MCU+电路检测输出端方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