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L2303常用转串口工具于win10使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1-07-24):
最近调试stm32板子,需要用到串口调试助手,可是在驱动已经正常安装的情况下,串口调试助手老是没反应。

问题描述:

楼主:
端口配置正常,和程序里面一致。

楼主:
但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总是打开失败,显示串口被占用或其他错误

检查驱动,驱动是最新版本,版本号为3.8.***

楼主:
排查问题
1.软件配置错误
这点排除,因为软件配置和程序一致。

楼主:
2.线路连接错误
经过检查,STM32F103C8T6的串口USART1,PA9为TX端,PA10为RX端,和PL2303的TX、RX交叉连接。这点也没问题

楼主:
3.驱动程序错误
经过排查,驱动程序安装正确,没有感叹号,端口也设置正确。网上查阅资料发现,有可能是最新版本的驱动兼容性不好,要选择低版本的。

楼主:
1.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设备并卸载驱动程序。

楼主:
2.下载低版本驱动程序并安装
我下载的版本来自于这位大佬的**下载链接,d6q8.

楼主:
版本号为:

楼主:
3.安装完成,插上USB设备即可

楼主:
测试程序用来发送字符串并在串口打印,很明显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