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解决J-LINk下载(sw接线方式)

楼主(2021-07-24):
1.问题描述

最近调试一块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LQFP48封装),用的sw接线方式,但是每次焊好一块板子,把程序下载进去之后,再次下载总是下载失败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然后是Target …cancelled。

楼主:
2.原因分析
在网上找了很多办法,网友提示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1.电路焊接问题
首先检查板子的焊接问题,在确认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和电源电路各模块焊接无误,没有出现虚焊、短路和开路的情况。

楼主:
2.芯片被锁__
怀疑的原因主要是看网上有大佬说,在接入电源和仿真器情况下,轻易不要拔线(热插拔)__

楼主:
我刚开始学,没注意这种情况,所以就索性上网查了查。简单解锁可以使用J-UNLOCK。复杂情况暂时不谈。
在KEIL5 安装目录(我安装到了E盘,所以目录是E:\KEIL5\ARM\Segger)下找到了J-LInk.exe这个文件。

楼主:
启动该执行文件,打开后是控制台界面。

楼主:
输入以下命令尝试解锁:
第一步:输入connect,尝试连接设备,并按照提示选择设备接口(sw),默认频率(默认4000kHZ)和芯片内核(stm32f103c8t6的内核是M3)等
第二步:输入unlock,查看解锁功能支持的列表
第三步:输入unlock + ‘设备系列的名称’
在尝试解锁后,系统提示超时了。
说明也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3.BOOT设置
M3内核需要进行启动方式的配置,最小系统板可以BOOT0接地,BOOT1悬空,芯片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

楼主:
4.软件以及程序问题
硬件故障排除,则有必要怀疑软件或者程序出了问题。
由于使用的是最新版的KEIL软件,bug虽然有,但是旧的bug应该是被修复了,貌似问题应该不是在这上面。

楼主:
于是我检查了我的程序。于是找到了我的问题。
由于我是用STM32cubemx生成了一个程序,点亮PC13口处的一只LED灯。

楼主:
但是没有配置serial wire 口用来debug调试,也就是说我想用SW接线方式下载程序,但是没有在cubemx里面进行设置。如图:

楼主:
3.解决办法
在图中所示的选项卡中设置debug方式即可,设置为Serial Wire,即SW。

楼主:
然后重新进行编译并生成代码,在KEIL5中进行编译下载,下载成功。

楼主:
4.仍下载不下来,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尝试设置BOOT并复位
拔掉电源和sw接线处VCC3.3V引脚,将BOOT0置高;
然后接上电源,按下复位键;
再次拔掉电源,将BOOT0置低;
最后连接好线路,重新下载。

楼主:
2.下载时迅速按下复位键并松开
在尝试第一种方法还是失败情况下,可以在程序下载时,点击下载,迅速按下复位键,然后松开(多尝试几次)。

楼主:
3.调试错误常见问题汇总及解决办法
如果仍有问题,可参考一下网址:
http://www.**/emb/danpianji/20120905287381_15.html

以及这位大佬的解决办法:
https://blog.csdn.net/weifengdq/article/details/7872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