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发现空函数无法通过指针切换回来了

楼主(2021-07-24):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NuMicro.h"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2MFP_Msk)) | SYS_GPF_MFPL_PF2MFP_XT1_OUT;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3MFP_Msk)) | SYS_GPF_MFPL_PF3MFP_XT1_IN;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blink1(void)
{
                static int i=0;
          i++;
        CLK_SysTickDelay(1000000);
        printf("%d\n",i);
}

void blink2(void)
{
                CLK_SysTickDelay(500000);
                GPIO_TOGGLE(PB10);
}

void blink3(void)
{
                CLK_SysTickDelay(100000);
                GPIO_TOGGLE(PB1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void (*blink)(void);
                blink=blink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B.10(Output) and PG.4(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Basic Mode Test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to control GPIO pin                              */
    /*-----------------------------------------------------------------------------------------------------*/
    printf("  >> LED at PB.10 ; Button1 at PG.4 \n");

    /* Configure PB.10 as Output mode and PG.4 as Input mode then close it */
    GPIO_SetMode(PB, BIT10,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G, BIT4,  GPIO_MODE_INPUT);
    PB10 = 1;

    printf("GPIO PB.10(output mode) and PD.7(input mode) ......");

        while(1)
        {
                blink();

                if(PG4==0)
                        {
                                CLK_SysTickDelay(50);
                                while(PG4==0){}
                                        {
                                                if (blink==blink1) blink=blink2;
                                                else if(blink==blink2) blink=blink3;
                                                else if(blink==blink3) blink=blink1;

                                        }

                        }
        }

}

初始化的时候我让blink指向了blink1,但是如果我删除blink1中的内容,那么按键操作后发现无法切换回什么都不做的blink1,如果我给blink1填充一些内容,比如上面代码中打印一些编号。
就可以切换回来,好奇怪啊。

楼主:
第一次进行这种测试,不知道是不是优化掉了。

楼主:
明白为什么了,因为直接就判断第一条了,所以在调试单步模式正常,正常运行不正常。。。因为执行完第三条,这个时候就满足了第一条,直接跳过了。

楼主:
而如果有语句,会先进子函数,所以会正常。

楼主:
所以最后要搞一个跳出循环的应该就可以了。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NuMicro.h"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2MFP_Msk)) | SYS_GPF_MFPL_PF2MFP_XT1_OUT;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3MFP_Msk)) | SYS_GPF_MFPL_PF3MFP_XT1_IN;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blink1(void)
{
        PB10=1;
}

void blink2(void)
{
                CLK_SysTickDelay(500000);
                GPIO_TOGGLE(PB10);
}

void blink3(void)
{
                CLK_SysTickDelay(100000);
                GPIO_TOGGLE(PB1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void (*blink)(void);
                blink=blink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B.10(Output) and PG.4(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Basic Mode Test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to control GPIO pin                              */
    /*-----------------------------------------------------------------------------------------------------*/
    printf("  >> LED at PB.10 ; Button1 at PG.4 \n");

    /* Configure PB.10 as Output mode and PG.4 as Input mode then close it */
    GPIO_SetMode(PB, BIT10,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G, BIT4,  GPIO_MODE_INPUT);
    PB10 = 1;

    printf("GPIO PB.10(output mode) and PD.7(input mode) ......");

        while(1)
        {
                blink();

                if(PG4==0)
                        {
                                CLK_SysTickDelay(50);
                                while(PG4==0)
                                        {
                                                if(PG4==1)
                                                {
                                                        if (blink==blink1) blink=blink2;
                                                        else if(blink==blink2) blink=blink3;
                                                        else if(blink==blink3) blink=blink1;
                                                }

                                        }

                        }
        }

}

网友A:
不知道啊,有时候就是你调试时一步一步正常,但是正常执行时候不正常。

网友B:
没明白,楼主自己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