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中SPI的SPI2_NSS引脚资源只有一个,怎么通过SPI2作为主机控制多个设备?

楼主(2021-07-25):
(无正文)

网友A:
stm32中的SPI接口的NSS是为“硬件片选模式”准备的,若使用硬件片选,则受限于NSS引脚数量,即从机数量只能1台。
若不使用硬件片选,选用软件片选,则可使用任意IO,作为不同SPI从机的片选,就可支持多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