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TM32F407中断无法实现

楼主(2021-07-25):
本人刚入门STM32F4系列(开发板为STM32F407VET6),在学习中断这一章节的时候出现了些问题.
拟设计代码实现功能: 使用中断完成 按下按键后led灯由点亮转向熄灭
问题: 编写完成代码后无法实现该功能

开发板部分原理图如下:(“LED指示灯”和“用户按键”)
设置按下K1按键(PE3)后,D3的LED灯熄灭(PA6)

以下为个人编写代码,可能会有不规范的地方,望见谅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PAout(n) *(volatile uint32_t *)(0x42000000 + (GPIOF_BASE + 0x14 - 0x40000000)*32 + n*4)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tatic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static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led灯PA6;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按键PE3;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while(1){
                PAout(6) = 0;
        }

}
//设置中断函数;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SET){
                PAout(6) = 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恳请大佬帮忙分析解决(已被困扰一天)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debug看看是不是能进中断,因为你这个不好分析,因为你的while(1)循环一直在点亮LED,即使你进入中断关掉了LED,因为主函数一直在点亮,你会看不到现象,可以将PAout(6) = 0放在while(1)上面试试

网友B:
给个建议:
第一步:不开中断,在while里查按键状态,然后根据按键状态设置LED状态,这样确定电路、IO初始化没问题
第二步:while里全空,开中断,在中断了反转LED,按下按键,只要LED乱闪(按键有抖动),说明中断没问题,
剩下的就是你程序的逻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