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中断需要启动NVIC IRQn问题

楼主(2021-07-26):
vi, vi, UART, ic, BLE, TI
各位前辈 安安

在NUC230_240_Series_BSP_CMSIS_V3.01.004\SampleCode\StdDriver\UART_TxRx_Function官方范例中
此范例最后只启动uart的中断,没启动NVIC的IRQ 中断请求,中断功能正常,想问看看各位大大为何可以如此写?谢谢大家!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THRE_IEN_Msk | UART_IER_TOUT_IEN_Msk));
    while(g_bWait);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THRE_IEN_Msk | UART_IER_TOUT_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02_IRQn);
    while(g_bWait);

网友A: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THRE_IEN_Msk | UART_IER_TOUT_IEN_Msk));
这句话就申明了呀,开启中断就这两步,新塘的所有流程调用库函数都会非常简单

网友B:
函数内部处理,有时候,需要了解下

网友C:
你定位那个函数,看看里面怎么做的。

网友C:
  1.    /* Enable UART wake-up and receive data available interrupt */
  2.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3.     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NTEN_WKIEN_Msk | 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在471的例子里看到了。

网友C:
你看的那个例子是普通的,里面没有中断处理函数,只是用了那个标志位而已。

网友C:
下载了你用的那个,是在那个中断使能里面已经有了调用NVIC
void UART_EnableInt(UART_T*  uart, uint32_t u32InterruptFlag)
{

    /* Enable UART specified interrupt */
    UART_ENABLE_INT(uart, u32InterruptFlag);

    /* Enable NVIC UART IRQ */
    if(uart == UART0)
        NVIC_EnableIRQ(UART02_IRQn);
    else if(uart == UART1)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else
        NVIC_EnableIRQ(UART02_IRQn);

}

网友C:
对比了一下,不同系列的BSP库函数还内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