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GPIO的初始化

楼主(2021-07-26):
各位前辈 安安

之前都碰ST的板子,现在换玩新唐的,想问说新唐的gpio是不是不用基本配置?
使用下面的程式,四支脚位可以正常控制high / low,这跟ST控制又不一样了,想上来问问各位大神,谢谢大家。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0_GPIO;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2_Msk | SYS_GPB_MFP_PB3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2_GPIO | SYS_GPB_MFP_PB3_GPIO;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Msk;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0_GPIO;

        GPIO_SetMode(PB,BIT2,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B,BIT3,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C,BIT0,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BIT1,GPIO_PMD_OUTPUT);

        PB2 = 1;
        PB3 = 0;
        PC0 = 0;
        PA1 = 1;

网友A:
你说的基本配置,是指初始化么

网友B:
就这样就行,非常简单

网友C: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没有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这样用起来很爽,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