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请教m451系列的管脚5V容限的问题

楼主(2021-07-26):
准备使用M451VE6AE,在看数据手册时,看到只有部分管脚支持5V容限。我cpu 5V供电,并且使用cpu的AD功能。而且AVDD也是5V。而对应的AD管脚(PB口)都不是5V容限的,这应该怎样处理?
在数据手册的后面说了ADC最高可以使用到AVDD。那如果把这个管脚(例如PB0)配置成通用IO脚,还能支持5V电压吗?

网友A:
只能使用非具有adc的gpio

网友B:
不会吧?应该是5V供电,都会有5V的容忍输入!

网友C:
你理解错了,5V供电所有脚都可以承受5V。 所谓的5V容限指的是3.3V供电时,这些脚依然可以5V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5V供电所有脚都可以承受5V。 所谓的5V容限指的是3.3V供电时,这些脚依然可以5V输入。 ...

正解

网友E(2022-02-22):
AVDD和VDD是5V供电那么AD的就可以输入5V。5V容限是指VDD低于5V时(比如3.3V供电),那些脚可以输入5V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