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IO耐压到多少?

楼主(2021-07-26):
一直用的ST的芯片,3.3供电,IO耐压5v

最近在尝试航顺替代,
不过大部分文档还在参考ST的,
今突然想到IO耐压的问题,
粗略的看了下用户手册,没有找到。

网友A:
参考数据手册的第四章--电气性能指标

网友B:
3.6V-2.2V吧

网友C:
IO口的耐压不般是不可以超过工作电压的。

网友D:
部分IO口可以容忍5V

网友E:
引脚标注”FT"的是可以容忍5V的。

网友F:
查了下手册吧

网友G:
用IO口时注意是FT和TTa

网友H:
加强了IO的耐压程度?

网友I:
所有 IO口 电压 < VCC+0.3V

网友J:
使用耐压5V I/O

网友K:
电压或者电流超过就不行了

网友H:
32系列的单片机是3.3v

楼主:
有点尴尬,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网友L:
最好不要上到5V,容易将IO口烧毁的,尽量要小一点的电压,才能够承受的。

网友M:
就按3.3吧,应该准没错

网友L:
应该是按照3.3电压来进行的。

网友N:
我也纠结IO口,能否容忍5V问题,资料上  电平栏,没有”FT"  ,只是 “ - ” ,极限参数 IO输入最高 VDD+4.0  , 谁能说明一下,

网友B(2021-09-01):
可以到5V的。

网友C:
IO耐压都是3.3V的

网友D:
可以选择开漏的模式。

网友E:
能给到5V,这个一样的。

网友F:
IO的性能也是兼容的。

网友G:
电平转换芯片了解一下。

网友H:
两个mos管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I:
3.3V的电平电压。

网友J:
觉得不放行,串联一个电阻吧。

网友K:
输入电压最大的3.6吧。

网友I:
需要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O(2021-12-08):
正常来说,耐压不超过芯片的最高供电电压

网友P:
一般都是3.3V,建议也是按3.3V的去做 不然很容易烧坏IO的

网友Q:
这个虽然ST的有耐压5V的,但是都是普通IO,其他特殊IO是不支持5V的

网友R:
比如ST的ADC好像不支持5V,所以建议还是按3.3V设计比较好

网友S:
我觉得IO耐压没必要纠结,不超过供电电压即可

网友T:
最好是好好查一下手册,这个不能马虎

网友U:
就按3.3V的来吧,一般也都是支持3.3V的

网友V:
这个我也没在乎过,我都是按3.3V的设计

网友W: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还没想过 哈哈哈,最好按照3.3V的设计吧

网友X:
还得是用3.3V,5V容易烧坏IO的

网友Y:
手册好像在IO那部分就有IO耐压值的说明

网友Z:
建议还是用3.3V,5V比较有风险

网友AA:
一般情况都是3.3V,特殊引脚不算,虽然有的可以耐压到5V,但是也有风险

网友AB:
直接硬件替代就行了,好像硬件完全兼容ST的

网友AC:
你从手册 IO那块看看,是否有注释耐压多少呢

网友AD:
我觉得不用纠结这事儿,就依照3.3V设计准没错

网友AE:
一般情况是不超过单片机的最大供电电压,实际来说建议3.3V耐压

网友AF:
如果可以,建议3.3V,5V很容易烧坏IO的

网友AG:
硬件直接兼容的,ST咋设计,HK就咋设计就行

网友AH:
这个我倒是没实际测过,不过应该是完全兼容ST的,可以直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