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单片机5V与3V电平互联的19种技巧

楼主(2021-07-26):
作为设计人员,我们现在面临着连接 3.3V 和 5V 系统的任务。此外,这个任务不仅包括逻辑电平转换,同时还包括为3.3V 系统供电、转换模拟信号使之跨越3.3V/5V 的障碍。

提供了一些电源供电组件、数字电平转换组件甚至模拟转换组件,以解决所面临的挑战。全书对每种转换均给出了多种选择方案,从单片 (All-in-One)接口器件到低成本的分立解决方案都有涉及。

网友A:
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3.3V-5V

网友B:
一般的3V转5V,用简单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推荐的芯片是74LVX4245

网友D:
介绍一下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E:
经常会遇到3.3转5V或者5V转3.3V

网友F:
74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

网友G:
分享一个3V-5V电平转换电路图

网友H:
使用三极管电路

网友I:
现在大多数的MCU基本都是3.3V供电

网友J:
5V和3.3V电平转换?

网友F:
可以实现用3.3v引脚控制5V电平

网友E:
利用OC或者OD门电路

网友D:
现在很多控制芯片越来越趋向于小体积

网友C:
74系列的芯片,可将5V和3.3V互转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这是较正常的做法

网友A:
三极管如何进行电平转换如5V到3V?

网友I:
BSN20应用(电平转换)

网友H:
使用MOS管电路

网友G:
在网上找了很多3V/5V电压的电平转换

网友J:
两者之间的通信不可避免的需要电平之间的转换

网友K:
推荐一下AVRDB系列MCU,其有一个MVIO外设,可用于电平转换。
可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854-1-1.html

网友L:
如74HC245

网友M:
74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 多

网友N:
做总线电平转换,可以用74LVC4245

网友O:
74HC245

网友P:
5v和3.3v串口一般是加个电阻后直连就可以用了

网友Q:
可以串接电阻来提高mcu和模块之间的电平兼容性

网友R:
类似于74VHCT541A、74LVC245的

网友S:
用芯片CD4504转换。

网友T:
用串口电平转换器

网友P:
或者穿二极管加上拉。

网友O:
74LVC的输入高电平电压可达5.5V

网友N:
实现3.3V到5V电平的转换

网友M:
74LVC245可以作5V转3.3V,供电3.3V。

网友:
利用特定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L: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74LVC系列芯片

网友S:
利用74lvc的非门

网友R:
用比较器LM393,LM339转

网友Q:
可以使用高速的光耦隔离

网友T:
用的是74LVC4245

网友U:
稳定性的要求如何

网友V:
这样的应用太多了

网友W:
技巧性的多看看很好

网友X:
我一般不是自己搭建电路

网友Y:
直接DCDC的干活了

网友Z:
还有这么多技巧?我一直就用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