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理论上,MCU是不是可以任意IO都可以更新HEX?

楼主(2021-07-26):
请问理论上,MCU是不是可以任意IO都可以更新HEX?

网友A:
可以,但使用者需使用自已订立的升级协议及考虑丢出hex的介面。

网友B:
这可能么

网友C:
怎么可能

网友D:
串口升级是厂家做好的底层软件和机制让你可以拿来就用,普通IO升级需要自己来写这部分协议罢了,重新造个轮子意义也不大.

网友E:
自己IO模拟个串口,或是单线通讯

网友F:
理论变成实际,需要的工作量很大。
理论上沙子可以变成芯片,理论上沙子也可以变成房子
一个是微观层面,难度大,肉眼看不到,很难有功劳
一个是大的层面,难度小,越高越能看到,功劳也好拿
选择很简单。

楼主,可以开发个单线的通讯协议,并且用於更新Hex,如果能做成通用和开源的话,

网友G:
前提是有bootloader.这不是多难的事。不在乎速度,一个IO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