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单片机5V与3V电平互联的19种技巧

楼主(2021-07-26):
不仅包括逻辑电平转换,同时还包括为3.3V 系统供电、转换模拟信号使之跨越 3.3V/5V 的障碍。

提供了一些电源供电组件、数字电平转换组件甚至模拟转换组件,以解决所面临的挑战。全书对每种转换均给出了多种选择方案,从单片 (All-in-One)接口器件到低成本的分立解
决方案都有涉及。

网友A:
三极管如何进行电平转换如5V到3V?

网友B:
推荐两款电平转换器

网友C:
可以用74LVC16245

网友C:
74HC245如何实现5.0V与3.3V电平转换

网友D:
目前很多3.3v和5v电平的芯片可以兼容

网友E:
用比较器转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F:
74HC245用5V电源,直接连接即可

网友G:
用CD4010六缓冲器/转换器也能转

网友H:
74HC244能实现电平转换吗?5v转3.3v

网友I:
5v和3v电平怎么转换电路

网友J:
搜索工具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1,710,000个
5v和3.3v电平转换芯片74LVC245

网友F:
一般的LVTTL 232 芯片是可以兼容5V电压的

网友D:
CD4504六电平转换器

网友B:
NLSX3018 、NLSX3378

网友G:
用比较器LM393,LM339也能转。

网友C:
使用三极管、mos管等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A:
3.3v怎么电平转换成5v

网友H:
最好通过简单的电平转换器

网友J:
8 位电平转换 74LVC4245A

网友E:
LM339,LM393两片可出6路。

网友K(2021-09-02):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网友L:
74xHCT系列芯片升压

网友M:
3.3V CMOS 的电平刚好和5V TTL电平兼容

网友N:
最著名的就是 164245

网友O:
可以只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P:
只要在选择器件时选择输入为 TTL 兼容的,就不需要任何转换

网友Q:
可用三端稳压管(TLV1117)将5V电平转换成3.3V

网友R:
74ALVC164245

网友S:
3V-5V电平转换电路图

网友T:
IIC的5V和3.3V电平转换的经典电路

网友R:
功能和74LVC4245A差不多。

网友U:
这个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网友V:
逻辑电平转换简单多了。

网友W:
为什么不串联电阻吗

网友X:
跨越 3.3V/5V 的

网友Y:
推荐数字电平转换组件

网友Z:
下来看看,真有这么多种方法?

网友AA(2021-10-04):
一般都是使用电平转换芯片的。

网友AB:
iic用mos管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AC:
有具体的设计电路可以参考吗

网友AD:
这个是电平互相转换吗

网友AE:
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三极管或MOSFET

网友AF:
推荐电平转换器

网友AG:
现在大多数的MCU基本都是3.3V供电

网友AH:
搜索工具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2,970,000个
5v和3.3v电平转换芯片74LVC245

网友AI:
来个pcb电路图吧

网友AD:
5V与3V电平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AJ:
就是电平转换的事儿

网友AK:
做个电平转换器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