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一下,请高手画一块STM32F429的核心板需要多少钱?

楼主(2021-07-26):
如题,想做一个核心板,核心板上带有一路RGB888的液晶屏接口,接口需要加入4个74LVC245芯片做缓冲,带有一个8M或者更大的RAM,核心板上有带有一个SPI的FLAH(用于存储图片),一个EEPROM,一个RX8025T时钟芯片,核心板上需要引出的接口:一路四线式电阻触摸屏接口,两路串口(其中一路用于485通讯),一路USB接口(用于更新程序),一个PWM脉冲检测输入接口(用于检测模拟量),20路普通高低电平输入输出接口(用于控制及按键检测),板上预留一个调试接口(可以设计成mini的形式),板上的各种供电(包括时钟芯片的备用电池供电,全部由底板供过去),核心板与底板通过2.0的排针连接,主芯片和RAM全部采用BGA封装,PCB采用四层或6层设计,RAM和主芯片之间必须做等长设计,板子必须能够通过标称的主频稳定运行。像这样的要求,大概多少钱能够搞定?
这个核心板是用来做工业人机介面用。
补充说明:还有一路掉电检测中断,用于突然掉电后保存数据。

网友A:
这个,你要找人详谈,
看要求,应该还有隐藏需求,如果不提前说好,后边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找人详谈,
看要求,应该还有隐藏需求,如果不提前说好,后边都麻烦 ...

没有了,就这些,上面补充说明里加了一个掉电保存用的中断。

网友B:
你如果认为这是请人做事,最好把自己心理价位直接贴出来,就能快速找到人或者知道报酬偏低了。
如果不急,也可以发个外包贴,随便写个价格,慢慢谈:
https://project.21ic.com/

楼主:
回楼上,不是太急,因为目前手里还有其它的项目在处理,但是这个产品是在计划内的,准备年前给搞出来,所以先提前了解一下行情,之前做的产品都是双面板,全部都是自己画的,像这样的板子知道自己搞不定,所以准备花钱外包。

网友C:
2到2.5元一个脚位,这个是目前的市场行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到2.5元一个脚位,这个是目前的市场行情

元?画一个板子这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元?画一个板子这么贵?

这个“画”字的意思是?
通常说的板,是指你设计完成原理图和PCB封装,导入到PCB文件里,把PCB交给别人去画板/拉线/Layout。这种2-2.5元一个焊盘偏贵了。

要是包含了原理图设计,报价就没什么标准了,要找到人详谈。因为功能定义、技术含量评估、工作量评价、验证验收都难以量化和标准化。

楼主:
原理图倒是可以自己设计,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方便布线的问题,除了主芯片与外围连接的SPI,IIC,PWM采集,串口以及RGB接口这些基本是固定的,其它的普通端口,是可以任何采用了,哪个方便用哪个,没有要求,反正是用于普通的检测用,这样的话,对于原理图来说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E:
人工 现在 这么便宜的了,  以为要2w呢.

我也以为,这大概要找女大学生画了

网友:
大一点的设计公司都是4块钱一个点了,楼主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F:
楼主可以找现成的核芯板,然后做个底板就行了。这样开发周期什么都快。不过后期量大就贵一点点而已。2K画不出你这个要求。我估计最少也要5-10K。画板是很简单的事,但经验是按年来算的。要搞好这种案子没个10年经验老手搞不好。你找个没什么经验的人来搞就会发最后花的钱更多。而且还浪费了时间。我看你这些要求估计是个工业板子,对大小体积没什么要求。和我之前搞的差不多。我们之前是做的就是买核心小板自己画低板。

网友G:
楼主可以这样,假如别人找你画这样的一块板,你觉得你自己会要多少钱?
实际价格,得看是什么人什么地方,就人来说,学生哥跟行业老手,肯定心理价位不一样吧;
从地方来说,消费高的城市,需要的成本就不一样;
你给个学生做,说不定有个一千几百就同意了,甚至为能混个实操经验可能都不要你钱。

网友H:
楼主把计价单位换成W就可以了。

网友I:
1.5W~3W 比较合理

网友J:
可以这么评估
1、请一个能画这块板的员工,需要对应的是什么要求(学历、工作年限、经验、履历),招进来月薪多少,比如2W
2、这款板子,需要画多少天,如10个工作日,后续需不需要调测试,信号质量、可靠性测试、批量生产跟进这些,需要的话也算上工作量。月工作日21.5天。
3、如果是个人业余兼职画,可以考虑打个8折;如果是专业画板公司,因为有税务及管理费用乘以2~3倍

网友K:
有点贵了 。
http://www.emakerzone.com/EKZ/EKZfae.html 邀请您体验一下我们的云FAE 吧

网友L:
中文用画板这个词,体现出对这项工作的轻视,其实重点不在画。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倒是可以自己设计,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方便布线的问题,除了主芯片与外围连接的SPI,IIC ...

建议你自己画

网友N:
结构和端子什么的比较明确的话我可以试试

楼主:
好建议,已经买了凡亿的四层板视频教程,才100多块钱,正在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结构和端子什么的比较明确的话我可以试试

这要是定了,原理图也定了,
那就简单多了

楼主只是询价,细节还是要详谈,不然后期扯皮了

是啊,比较害怕扯皮 - -!

网友P:
迟早要学会的,既然不是很急的项目,那就有时间给你打板调试,一次不行就二次,相信老板也愿意给你时间让你练手。否则下一次还有类似项目,不还是要外包?如果自己的员工学会有这技能了,老板肯定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