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顺HK32F103RET6 UART4和SPI2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21-07-26):
航顺HK32F103RET6 UART4和SPI2不能同时使用,SPI2的MOSI没有信号出输出,一直为高电平,SCK有信号,当关系了UART4就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下手册,引脚共用了

楼主:
看了手册,MOSI确定比STM32多一个UART4_CK,但是查关闭这个CK,在手册里又说不存在这一位?有点矛盾

楼主:
已经解决了,如下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POL_High改为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1Edge;  //USART_CPHA_2Edge改为USART_CPHA_1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ART4,&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网友B:
到最后,也没看懂啊

网友C(2022-11-05):
这个两个引脚好像在一块的

网友D:
是不是需要复用引脚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