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TS2716-SOP28不能设置CAP管脚为模拟输入?

楼主(2021-07-26):
看这个数据手册有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P1.4压根没有设置模拟输入的说明

网友A:
手册描述不清晰,配置成输入则认为是模拟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描述不清晰,配置成输入则认为是模拟输入。

好的!谢谢,感觉数据手册是要更新一下了

网友B:
数据手册在官网上应该有最新的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