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通信不上实际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1-07-26):
#申请原创# 西门子S7200plc通信不上实际问题和解决方法
现场通信的同学在现场调试的时候,现在特别是做项目改造的项目,西门子S7200plc通信面临淘汰,但是在改造的项目中还能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用常规的编程电缆排查方法以及兴达易控CHNet-S200针对s7200plc转以太网的调试方法
西门子S7-200 PLC通讯连接不上,在设备正常的条件下,发生Micro/WIN不能与CPU通信的原因主要有:
1、Micro/WIN中设置的对方通信口地址与CPU的实际口地址不同
2、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编程电脑)地址与CPU通信口的地址相同了(应当将Micro/WIN的本地地址设置为"0"
3、Micro/WIN使用的通信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信速率设置不同
4、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信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信。编程通信是PPI模式。而在"STOP"状态下,通信口永远是PPI从站模式。最好把CPU上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的位置
      针对上述情况,可以在Micro/WIN左侧的浏览条中点击Communication(通信)图标,在对话框中双击通信设备的图标(如PC/PPI电缆),改变本地的连接属性(本地地址或通信速率设置);双击(刷新)图标,并且选中Check all baudrate(检查所有波特率)可以找到地址、速率不明的站点。此时应使用新的RS-232/PPI电缆或者USB/PPI电缆,或CP卡,否则不能覆盖所有的波特率范围。
上述的方式是用常规的编程电缆的检查方式,调试相对复杂,后面给大家推荐下面一种方便快捷的方法,去排除现场遇到的问题(如遇到现场特殊情况,如:200PLC程序加密的情况,用作为200plc转以太网方案更为方便快捷操作方法一样适用)
S7200plc转以太网调试以及解决办法
  • 以太网模块采用兴达易控CHNet-S7200型号S7200转以太网模块举例

兴达易控CHNet-S7200

兴达易控CHNet-S7200
兴达易控CHNet-S7200
采用s7200plc转以太网方式在调试过程中有以下优点
1.无需更改PLC源程序,模块采用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2.波特率及通信口地址采取自适应方式(波特率9.6Kbps~6Mbps自适应)
3.支持多主站通讯,扩展口可以连触摸屏或其他主站
4.可同时实现S7TCP连接、ModbusTCP通讯,最多支持32个上位机的连接
5.免费提供CHNetS7 OPC服务器,支持OPC通道的SCADA以OPC方式与PLC进行通讯
利用兴达易控CHNet-S7200plc转以太网方式操作如下

一、通过 CHNet 编程驱动

兴达易控CHNet-S7200应用

兴达易控CHNet-S7200应用
兴达易控CHNet-S7200应用
  •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通信】图标;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2.鼠标双击【双击刷新】图标,选中刷新到的 PLC,点击【确认】按钮。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二、过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
  • 打开 MicroWIN 软件,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置 PG/PC 接口】图标;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2.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计算机的网卡,确保【应用程序访问点】为 Micro/WIN—>计算机网卡,点击【确定】按钮;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注意:请选择后缀为 TCPIP 的计算机网卡
3.点击左侧导航栏的【通信】;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4.点击如下图标,打开 IP 地址浏览器;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5.点击【新地址】按钮,在【IP 地址】中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点击【保存】按钮,双击保存后的 IP 地址;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6.鼠标双击【双击刷新】图标,选中刷新到的 PLC,点击【确认】按钮。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兴达易控CHNet-S7200配置页
注意:通过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时请设置【S7TCP 默认目标 PLC 地址】为当前 PLC 通讯口的站地址。
相信经过这两种方法去对现场改造项目的实用性上是很好的帮助,节省人工和时间成本。推荐阅读西门子S7300PLC转以太网通信配置方法

网友A:
感谢分享,感谢您为本版块发展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