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822休眠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2021-07-26):
工作电压3.6V,时钟内部16M,休眠时降低到500K,IO口设置如下:RA0:接分压电阻用于测量电压值,休眠时设置为输出,且输出0。分压电阻与被测电路在休眠前切断连接。
RA1:输出端,休眠时输出0。
RA2:PWM,休眠之前关闭PMW模块,输出为0。
RA3:设置为IO,输入状态,内部弱上拉。
RA4:输出端,休眠时输出为0。
RA5:输出端,休眠时输出为0。
关闭T1,关闭固定参考电压FVR模块,关闭所有模拟通道,关闭看门狗,关闭AD。最终休眠电流约20uA,有点偏大。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无法做到1uA内。

请教了解这款MCU的朋友,希望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PIC12F1822已经是最低了。
你得用PIC12LF1822,能降到uA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2F1822已经是最低了。
你得用PIC12LF1822,能降到uA级。

那下次试试LF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C12F1822已经是最低了。
你得用PIC12LF1822,能降到uA级。

是的呀  20uA 很低了呀

网友C:
大约12年用过,我记得当时搞到10uA左右,果断放弃,最后用了AVR

网友D:
手册里没有低功耗数据吗? 有的话和手册差不多就行。

网友E:
你的结果符合数据手册。低功耗就用LF系列,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F:
手册上的数值很低

网友G:
这些都是输入输出引脚是吗

网友H:
差不多一个数量接就行啊

网友I:
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网友J:
手册上的数值一般很难实现 只能无限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