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有软件可以通过烧录器读出并显示flash数据吗?

楼主(2021-07-27):
有软件可以通过烧录器读出并显示flash数据吗?

网友A:
有的,只不过一般芯片都有反读取措施。

网友B:
用Jlink的话,Jlink自带的J-flash软件可以读取

网友C:
gdlink programmer使用gdlink可以读取未加读保护的gd32的数据。

网友D:
可以吧,jlink就行吧,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