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L51EB9AE的P5端口怎么定义,sbit P51 = P5^1是错的

楼主(2021-07-27):
P5端口不能位寻址

网友A:
P5 cann't bit addressable
#define clr_IAPCN_FCTRL_0                SFRS=0;IAPCN&=0xFE

/**** P5  B1H  PAGE 0 ****/
#define set_P5_7                         SFRS=0;P5|=0x80
#define set_P5_6                         SFRS=0;P5|=0x40
#define set_P5_5                         SFRS=0;P5|=0x20
#define set_P5_4                         SFRS=0;P5|=0x10
#define set_P5_3                         SFRS=0;P5|=0x08
#define set_P5_2                         SFRS=0;P5|=0x04
#define set_P5_1                         SFRS=0;P5|=0x02
#define set_P5_0                         SFRS=0;P5|=0x01

#define clr_P5_7                         SFRS=0;P5&=0x7F
#define clr_P5_6                         SFRS=0;P5&=0xBF
#define clr_P5_5                         SFRS=0;P5&=0xDF
#define clr_P5_4                         SFRS=0;P5&=0xEF
#define clr_P5_3                         SFRS=0;P5&=0xF7
#define clr_P5_2                         SFRS=0;P5&=0xFB
#define clr_P5_1                         SFRS=0;P5&=0xFD
#define clr_P5_0                         SFRS=0;P5&=0x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5 cann't bit addressable
#define clr_IAPCN_FCTRL_0                SFRS=0;IAPCN&=0xFE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