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评测报告】+MikroBUS OLED显示及噪声检测

楼主(2021-07-27):
Curiosity Nano Adapter是一款用于简化Curiosity Nano开发板与外设连接的硬件拓展平台,例如MikroBus模块和Xplained Pro拓展板。这次的评测报告皆基于该开发板,是一款十分适合设计一些简易项目的开发平台。

这次使用的主控芯片是MicroChipPIC18F57Q43,模块有MikroBUSOLEDCNoisy 模块。

软件部分采用MPLABX V5.45MCC更新后可以安装MikroBUS的驱动库,支持大部分的模块。

想要直接使用模块,首先需要参考NANOAdapter的官方文档,查看引脚配置。

选取我们需要的模块插口,然后查看对应引脚,之后便可在MCC中进行设置。

这次评测中只用到了两个模块,我们分别插在插槽1,3上,对应的引脚设置如图。

这边需要注意,插槽的引脚有时与模块上印刷的引脚不同(例如片选引脚对应使能引脚,名字不同但功能一样,都是高电平触发,不影响使用)。
配置完成后,生成代码,除了常规MCC会生成的文件外,还会额外生成模块对应的驱动,大部分使用的API都在其中。

常用的指令都整合好了,直接调用即可。

因此,主程序设计并不麻烦,程序流程图如下
主要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uint8_t sleep_time = 0;     //手动设置看门狗时间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while(SWITCH_GetValue()==0)
        {
            sleep_time = 0;
            oledC_DrawRectangle(0,0,95,95,OLEDC_COLOR_WHITE);//清屏
            oledC_example();                                 //初始画面
            RESET();                                         //按键中断,物理复位
            oledC_DrawString(10,60,1,1,"Noise detect!",OLEDC_COLOR_GREEN);

            //oledC_DrawCircle(47,47,20,OLEDC_COLOR_GREEN);
        }
        // LED_SetLow();
        if(NOISE_IsNoisy())                                  //噪声检测,判断是否有噪声
        {
              sleep_time = 0;                                //手动喂狗
              do{//oledC_clearScreen();
                oledC_DrawRectangle(0,20,95,75,OLEDC_COLOR_WHITE);//显示噪声界面
                //printf("There is a lot of noise!");
                oledC_DrawCircle(47,42,13,OLEDC_COLOR_RED);
                oledC_DrawString(17,58,2,2,"Noisy!",OLEDC_COLOR_RED);
              __delay_ms(10000);                             //十秒后重新检测
              }while(NOISE_IsNoisy());
              __delay_ms(2000);
              RESET();
        }
        else
        {

            __delay_ms(4000);
            oledC_DrawRectangle(0,58,95,74,OLEDC_COLOR_WHITE); //手动动画
            __delay_ms(2000);
            oledC_DrawString(10,60,1,1,"Noise detect!",OLEDC_COLOR_GREEN);
            __delay_ms(4000);
            sleep_time ++;                                  //看门狗时间增加
            if(sleep_time >= 4)
            {
                sleep_time = 0;                             //出现看门狗异常,重置单片机
                RESET();
            }
        }

        if(sleep_time == 3)                                 //时间==3(即30s)
        {
                //sleep_time = 0;
                oledC_DrawRectangle(0,0,95,95,OLEDC_COLOR_BLACK);//黑屏
                Sleep();                                    //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
                __nop();
        }

    }
}
接下来烧录,看实际效果。

在通电后显示开机动画,如下

一段时间没噪声后息屏,进入睡眠模式

检测到噪声后,亮屏,显示有噪声

总体来说,MikroBUS作为一个开源模块,网上能买到许多官方或者第三方的模块(官方一般有MCC库支持),能够很方便的进行调试,适合新手,刚入门单片机,不知道能做些什么的时候,自己选取一些模块来进行一些简单的项目开发,而Microchip的Nano Adapter配合Curiosity Nano开发板以及Mikrobus模块是一套低成本,易于开发的开发平台,能够作为接触PIC或AVR系列单片机的一个入门或者进阶应用。
工程文件附在文末。

网友A:
很好的声控应用

网友B:
这套开发板配置多

网友C: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D: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E: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F: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G: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H:
外设模块吗

网友I:
这个地板确实看着不错。

网友J:
Curiosity Nano性能怎么样

网友K:
MikroBus是什么模块?

网友L:
这个是申请的设备吗

网友M:
PIC18F57Q43

网友N:
学习一下oled的驱动程序

网友O:
最近申请的板子很棒,资源真多。

网友P:
底板是楼主自己购买的吗

网友Q:
MikroBUS怎么使用

网友R(2021-09-04):
这个是自带的外设板子吗

网友E:
MikroBUS是什么?

网友I:
这个噪声模块是什么芯片

网友H:
检测噪声使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S:
为什么不使用spi oled呢

网友T:
Curiosity Nano看着不错。

网友U:
Xplained Pro拓展板赠送的吗

网友V:
PIC18F57Q43性能怎么样

网友V:
噪声检测可行吗

网友:
这个功耗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W:
MikroBUS是什么总线

网友X:
这个底板,弄得很好啊

网友(2021-10-06):
用的什么mic呢?

网友Y:
这个用的是什么模块呢

网友Z:
MikroBUS 是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AA:
PIC18F57Q43速度多少?

网友AB:
Curiosity Nano Adapter有链接吗

网友AC:
Xplained Pro拓展板

网友AD:
用了数字麦克了吗?

网友AE:
Noisy 模块是基于什么芯片的

网友F:
红色板子是购买的吗

网友AF:
这个板子不错啊,没用过。

网友AG:
哇塞,Nano Adaptor不错

网友AF:
第一个图片上哪个多少钱买的

网友Q:
几种噪声标签识别算法

网友AH:
噪声系数的测量及计算方法?

网友AI:
这个外设板子是自带的吗

网友AJ:
噪声方差估计怎么计算

网友AK:
能够用什么算法识别出来?

网友AL:
Curiosity Nano Adapter申请的吗

网友AM:
语音去噪算法

网友C:
噪声值怎么处理?

网友G:
可以再加一个,减小噪声吗

网友AN:
有演示的视频吗

网友AO(2021-11-05):
OLED彩屏的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AP:
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F:
MikroBUS是什么通信协议呢

网友:
Curiosity Nano板子真多呢。

网友Y:
Xplained Pro是购买的吗

网友Z:
能够跑gui系统吗?

网友AA:
Curiosity Nano开发板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Q:
外设板子可以买到吗

网友AB:
测试一下tft是否可行呢

网友AC:
支持外部flash吗?

网友S:
CuriosityNano非常给力呢。

网友AR:
MPLABX 哪个版本支持呢

网友AS:
噪声检测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