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8MQ“存储音频显示”一条龙服务

楼主(2021-07-27):
下面是小编从存储千兆网、4K解码对飞凌嵌入式iMX8MQ 开发板进行的测评。数据存储--存储设备读写测试
i.MX8MQ平台目前搭载8G eMMC,支持TF做存储,支持NVMe PCIeM.2固态硬盘,多样化储器件选择,固态硬盘的读取可达到234MB/S,写入也可以达到178MB/S,下面是几个存储器件的实际测试读写数据。

1. TF卡测试
将 TF卡插入开发板底板上的TF 卡插槽,正常情况下开发板终端有如下打印信息:
默认情况下 TF卡挂载到文件系统/run/media/ 目录
查看挂载目录:
写入测试:
$ dd if=/dev/zero of=/run/media/mmcblk1p1/test bs=1M count=500conv=fsync oflag=direct
读取测试:
$ dd if=/run/media/mmcblk1p1/test of=/dev/null bs=1M iflag=direct

2. eMMc测试
i.MX8MQ平台 eMMC默认运行于 HS200模式,下面简单测试eMMC 的读写速度,以读写ext4 文件系统为例。
写入测试:
$ dd if=/dev/zero of=/test bs=1M count=500 conv=fsync oflag=direct
读取测试:
$ dd if=/test of=/dev/null bs=1M iflag=direct

3. NVMe PCIe M.2 固态硬盘测试
上电前根据原理图及接口类型将PCIe 设备模块插入底板对应的M.2 接口卡槽KEY E(P37)和KEYM(P34)。上电后启动linux 后,通过可以看到对应设备枚举:
$lspci
写入测试:
$ dd if=/dev/zero of=/run/media/nvme0n1p1/test bs=1M count=500 conv=fsync oflag=direct
读取测试:
$ dd if=/run/media/nvme0n1p1/test of=/dev/null bs=1M iflag=direct
网络传输数据--千兆网实测数据
用OKMX8MQ-C开发板和PC直连测试,下面分别是OKMX8MQ-C开发板做Server端和Client端的测试结果。
①、iMX8MQ-C开发板做Client时的测试数据如下
PC 端
iMX8MQ-C开发板端
②、OKMX8MQ-C开发板做Service时的测试数据如下
PC端
OKMX8MQ-C开发板端

4K解码---多媒体测试
iMX8MQ 开发板音视频部分应用层软件采用的是Gstreamer,支持硬件编解码。本节所有的示例均是基于Gstreamer 命令行的形式。 如果您需要带界面的播放器,您也可以使用QT的多媒体类,同样支持硬编解。
iMX8MQ-C开发板内部有一个视频处理单元VPU,支持以下格式的视频硬解:

视频解码最大支持4Kp60:HEVC/h265、VP9;
视频解码最大支持4Kp30:AVC/H.264;
视频解码最大支持1080p60:MPEG-2、MPEG-4p2、VC-1、VP8、RV9、AVS、MJPEG、H.263。

OKMX8MQ-C开发板硬件编解码4K参数表:
1. 4K 视频VP9解码(最大支持 60fps)
解码并播放 VP9视频文件:
$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home/forlinx/video/4kvp9p60.webm \
typefind=true ! video/x-matroska ! aiurdemux ! queue max-size-time=0! \
vpudec ! autovideosink
同时播放音频和视频:
$ gst-launch-1.0 filesrc \
location=/home/forlinx/video/4kvp9p60.webm typefind=true ! \
video/x-matroska ! aiurdemux name=demux demux. ! queuemax-size-buffers=0 \
max-size-time=0 ! vpudec ! autovideosink demux. \
! queue max-size-buffers=0 max-size-time=0 ! decodebin ! audioconvert\
! audioresample ! pulsesink

2. 4K 视频H265解码(最大支持60fps)
解码并播放H265视频文件:
$ gst-launch-1.0 filesrc \
location=/home/forlinx/video/4kh265p24.mkv typefind=true ! \
video/x-matroska ! aiurdemux ! queue max-size-time=0 ! vpudec !autovideosink
同时播放音频和视频:
$ gst-launch-1.0 filesrc \
location=/home/forlinx/video/4kh265p24.mkv typefind=true ! \
video/x-matroska ! aiurdemux name=demux demux. ! queuemax-size-buffers=0 \
max-size-time=0 ! vpudec ! autovideosink demux. \
! queue max-size-buffers=0 max-size-time=0 ! decodebin ! audioconvert\
! audioresample ! pulsesink

相比传统的H.264编码,平均解码效率提升50%;传输和存储同样分辨率的视频所占用带宽和容量是H.264的50%。
小编的测评到此结束,希望飞凌能给您带来产品和服务的双优体验。

网友A: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