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充电器充大电池,会怎样?

楼主(2021-07-27):
用 12V 12AH 的充电器,充 12V 60AH 的电池,两者都是铅酸的,请问有什么后果呢?

tyw
时间长点,没关系的.

网友A:
什么意思?充电器也是铅酸电池做的?

网友B:
没啥后果,无非是充电时间长

网友C:
那问题就大了。。。。。。。。。。。。。。。会很慢。。。。。

网友D:
你这问的不专业啊
1 充电器不讲AH,12V 12AH 这个说法应该是铅酸电池
  如果是充电器,那么应该是12V 12A 充电器
2 如果是12V 12A 充电器 冲12V 60AH 电池 一点问题都没有 充满估计5-6H,
3 如果是12V12AH 铅酸 充12V 60AH 铅酸,那就等于搭电充,零时用用可以的,
   线要搞粗点,人看着,如果压差很大,电流会很大,线细了,发烫 软化 着火
   搭线的时候 火花也是蛮大的,要快准稳,最好搞夹子

网友E:
后果是,多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问的不专业啊
1 充电器不讲AH,12V 12AH 这个说法应该是铅酸电池
  如果是充电器,那么应该是12V 12A  ...

“如果是12V12AH 铅酸 充12V 60AH 铅酸,”      没看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2V12AH 铅酸 充12V 60AH 铅酸,”      没看懂

就是用12V12AH的铅酸蓄电池给12V60AH的铅酸蓄电池充电(实际上就是两个电池并联)

网友G:
用电池给电池充电,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H:
放心用,电压兼容即可,电流小无非充的较慢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