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已解决】KF32F350的串口4和串口5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2021-07-27):
【问题描述】串口0~7都配置了,别的都通了,这两个没通。
用的官方的开发板。

下面贴我的程序。

网友A:
1,串口5使能之前需要配置void USART_Passageway_Select_Config(USART_SFRmap* USARTx, uint32_t NewState); 因为PG2映射为USART5_TX1;
2,串口4没看出来哪里的问题,是发送还是接收有问题,线没接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串口5使能之前需要配置void USART_Passageway_Select_Config(USART_SFRmap* USARTx, uint32_t NewState) ...

谢谢,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解决方法】
需在串口reset之后配置通道。如板凳位所说。

楼主:
串口4是因为我那个例程中,忘记配置usart0的中断了,导致串口0启用的时候,程序会卡死。
不过当时测试别的串口的时候,没有启用usart0。导致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我加了板凳位所说的通道配置之后,程序就已经正常运行了。8个串口也都调通了。下面是调通之后的程序,8个串口都可以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