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C8 PA1接红外

楼主:
请问TIMER14_CH0_ON 和 TIMER14_CH0 有什么区别,配置有什么不同。
我的红外是接在PB4(TIMER2)时,是正常的;接在PA1(TIMER14)时,不正常。
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这个可以正常进去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4, TIMER_INT_FLAG_CH0) == SET) {        按键时,这个进不去

网友A(2021-07-28):
CH0_ON是CH0的互补通道,只有使用PWM互补输出模式才能用,你要用输入捕获模式的话,不要用名字带ON的通道

网友B:
红外输入?

楼主:
现在硬件上红外输入接在了pa1上,这样是不是用不了,要换PIN

网友C:
是不是PA2不支持红外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H0_ON是CH0的互补通道,只有使用PWM互补输出模式才能用,你要用输入捕获模式的话,不要用名字带ON的通道 ...

这个提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