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如何实现数据查找索引?

楼主(2021-07-27):
请教个大家一个问题,用STM32实现一个刷卡进门的项目,假设卡号都已经存储,如何快速查找对比当前刷卡卡号信息?

网友A:
卡号得到32位或16位累加和,把这个做数组索引,指向卡号信息地址。为避免重复,卡号多加两位自定义值,存储时检查是否有重复,有则自定义值加,直到唯一。

你这个思路感觉似曾相识啊,哈希表的做法?

网友B:
数据排序存入。二分法查找。能省不少时间。顺序查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号得到32位或16位累加和,把这个做数组索引,指向卡号信息地址。为避免重复,卡号多加两位自定义值,存储 ...

谢谢!换成CRC16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排序存入。二分法查找。能省不少时间。顺序查太费了。

好的,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不建议二分法,因为数据是多字节的。采样数据库索引方式比较好。

网友C:
类似的查找(我用得最多的是串口不定长字符命令),我都是对字符串计算CRC16校验,再加一个字符串映射序号。为了方便查找(比如二分法),对CRC16值进行排序。先计算字符串的CRC16值,读取其映射序号,再读取字符串比较,几万个记录,都可以几十us之内查到。

网友D:
要想快按数据库像做索引,按位或字节分段,分开存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查找(我用得最多的是串口不定长字符命令),我都是对字符串计算CRC16校验,再加一个字符串映射序号 ...

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学习了,不过几十us的速度,有这么快吗?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F:
卡号高地位所有字节加起来,取0x37的余数,这个hash运算比crc要快。
然后留一个字节,给解决冲突的时候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学习了,不过几十us的速度,有这么快吗?太不可思议了 ...

几十us都是慢的了。
计算好CRC16,然后顺序排列好,假设有32768个,则2分法查找,只需要查15次,每次读出CRC16比较,现在的MCU通常不需要2us一次(比如用STC8系列的8位机,M0、M3、M4等等32位机),所以30us之内一定可以完成。
假设顺序查找32768次,最长也是在几十ms内。

楼主:
最近看到了哈希索引,感觉非常不错,哈希的索引速度还是不错的,就是还没有实验哈希的冲突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号高地位所有字节加起来,取0x37的余数,这个hash运算比crc要快。
然后留一个字节,给解决冲突的时候用。 ...

一个字节够么?按照目前项目的估算 模值应该是在2000左右,就是不晓得留多少余量,多留3个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快按数据库像做索引,按位或字节分段,分开存放,

如果这样的话 4个字节的数据是不是需要很大空间?计算机可以实现,但放单片机上太难了吧?外设的存储也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 4个字节的数据是不是需要很大空间?计算机可以实现,但放单片机上太难了吧?外设的存储也没 ...

上轻量级的数据库吧,flashDB, 或者sqlitt  我建议你用flashDB稳定速度也不错,数据库本身就是做这个活的他们对搜索优化做的肯定不错,你自己也不用搞那么多的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轻量级的数据库吧,flashDB, 或者sqlitt  我建议你用flashDB稳定速度也不错,数据库本身就是做这个活 ...

谢谢指点,我研究一下。

网友H:
综合以上所有的回复得出的方法:首先对存储数据进行hash处理,然后按照hash值对存储的数据进行排序,这其中肯定有很多hash相同的。在相同的hash值的数据中使用第二种hash算法,对相同第一种hash的数据进行二次排序。最后为第一次hash建立一个索引(映射表:hash值多少存储地址从哪里开始)按hash值排序,在查找时计算刷卡的第一次hash值,二分法在索引中进行查找,找到首地址和尾地址(下一个hash值的首地址),如果相同的hash值比较多,再按照第二种hash算法二分法查找,如果比较少,就直接比较法查找

楼主(2021-09-07):
引用 网友H:
综合以上所有的回复得出的方法:首先对存储数据进行hash处理,然后按照hash值对存储的数据进行排序,这其中 ...

感谢指点!在UINT32取值范围内取2000个数,第一次的hash我测试了一下,重复最多的找5~8之间,请问二次hash一般都怎么处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在UINT32取值范围内取2000个数,第一次的hash我测试了一下,重复最多的找5~8之间,请问二次has ...

如果一次hash重复的数值比较少的话就没有必要做二次hash了,直接在相同的hash值序列中循环查找就行了。如果重复的很多,选择另一个hash算法,比如简单的单字节累加求和,异或等然后再相同的一次hash序列中按照二次hash的结果排序,在查找的时候,一次hash以后在相同的序列中折半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