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TP和普通MCU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7-28):
我看芯圣的MCU好多都是OTP的MCU,它除了价格有优势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优势么?而且烧录器还很贵,量一般的很难选择用OTP吧。

网友A(点评):
我们这边还有FLASH的

网友B:
OTP只能烧录一次,价格便宜就是优势,量大的产品很好用,虽然烧录器贵,但是量大分摊下来就不贵了

网友C:
OTP只能烧录一次,不能调试仿真,一般用于量产产品。

网友D:
OTP不能仿真,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E:
没用过OTP的,所以一直不明白,开始是怎么调试的
估计只实现简单功能

网友F:
OTP就是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G:
那OTP,是如何确定程序可用的呢?

网友H:
所以啊,OTP的调试是个麻烦事,烧录一个,焊上去测试,有问题修改,旧片丢掉,不断重复以上步骤,直到你认为OK了。好在,OTP的比较便宜,调一个项目丢个10几二十个正常。算一算也就几块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I(2021-09-01):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J:
只能烧录一次

网友K:
单片机的不可擦除性

网友L:
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网友M:
特殊性能的单片机, 只能一次性编程

网友N:
内部无Flash存储

网友O:
最主要的优点是价格低廉

网友P:
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

网友Q:
OTP单片机可以解密吗